联想G405有待机,插电0.85不触发

楼主(2017-07-18):
联想G405有待机,插电0.85不触发  没头绪,有人有修过吗

网友A:
CPU短路了、、、你看看是不是发烫嘛、、、

网友B:
插电都0.85了,肯定有短路啊!先仔细量量

网友:
先确定下是不是   自动上电到0.85   啊     如果短路0.85  肯定有发烫的地方

网友:
南桥芯片短路了吧,肯定会很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短路了、、、你看看是不是发烫嘛、、、

对,是CPU短路了。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电都0.85了,肯定有短路啊!先仔细量量

cpu短路了,我换了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很明显是有短路的嘛,应该是待机3.3V短路了吧

网友C:
amd
的板子  我遇到过一次是一个待机电压短路  这个电压是3v供电给的   然后转给cpu的  给客户报价   不休了  我刚碗都定了   呜呜

网友:
待机0.85小短路,原来是CPU挂了啊!

网友:
楼主开始就是没思路,最后就来句,CPU换了就好了,故障也不说明,是触发0.85,还是插电源就0.85啊?看了一头雾水。

网友:
发个换cpu的图出来看看

网友:
0.85待机那么高  可定有东西发烫呀

网友:
应该是自动触发了   0.85 的电流 也就跑在CPU 那一段

网友:
待机高有时侯把板上的内存 硬盘 CPU 无线网卡 都拆了来判断

网友:
短路了       这怎么能开机    不会进水了吧

网友:
统一回复大家,是板带CPU坏了导致的,换了就好了。

网友:
插电0.85   绝对有短路啊

网友:
通病,这个主板CPU容易出问题,我换了好多,还有这个CPU 不便宜 差不多要100块钱,我 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
的板子  我遇到过一次是一个待机电压短路  这个电压是3v供电给的   然后转给cpu的  给客户报价   不休 ...

我这边都是修同行机子,基本报价都修的

网友D:
这机器CPU就是容易坏,,AMD的..........
确实,AMD的机子就这样。。。。。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CPU就是容易坏,,AMD的..........
确实,AMD的机子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