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秒杀HP Pavlllon dv4

楼主(2017-07-18):
秒杀HP Pavlllon dv4
插电电流0.00无待机暗爽,死鱼.拆机测PL101  2.3V不正常,PQ101,D19.3V,G18.3V,S18.3V很不正常,再测PQ109已拉低正常,PR109,PR106分别是150K200K正常. 果断换PQ101,换好待机0.02,PQ101,D8.2V正正常. 开机一路顺畅进系统,维修完成.试机一小时没间题.

网友:
果然是秒杀 这样的毛病基本就是给你送钱花

网友A:
这种情况直接查PQ101,D级 ,S级,G是不是直接导通,这样会事半功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直接查PQ101,D级 ,S级,G是不是直接导通,这样会事半功倍

测过了PQ101,D级 ,S级,G不直接导通,所以才测试PQ109,PR109,PR106再确认换PQ101的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