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 有时候掉电,有时候不过内存

楼主(2017-07-18):
   天气太热,都不想上班,在家吹空调,盖被子睡觉,那才是一个爽字。哎,为了生活,没办法咯。一切向钱看齐。
    最近也不知道是天热,还是神马情况。连续两个礼拜接到都是同行送来掉电机器,若没记错估计有7台左右了。做维修的都知道,什么开机不显示掉电,什么过LOGO掉电,什么进系统掉电,什么用着用着掉电,什么不定时掉电等等,都是头痛的时候。好修估计刷一个BIOS就好了,不好修,修几天搞定。最怕的是不定时掉电的,可能你拆开机器就好,可能你觉得你修好了,装好机器,又不出现了,可能测试一天都是好的,另一天就不行的了,总之,修这样的机器价格收不上,但是成本是时间太高,你不修,客户跑跑到别家去修,这个客户离死就不远了,只能一个累字在心里默默的藏着。
   不啰嗦了,转到主题,主要没下载分了,老师们现在改革,签到没不送分,只能靠这个赚点分了,走过路过不要错过,麻烦加点分呗,谢谢。
   一台Acer4741G 有时候掉电,不定时,掉电后能触发,不过内存。拆机看板可进水,可有烧糊的地方,一看,进水的,从触摸板进去的,洗板水清洗干净后 打测量阻值,一切正常,表面无明显断线,无明显腐蚀。装机还真可以亮,不敢装机,因为客户讲是有时候能亮。连续开关机6次后,故障出现了,又开不起来,不过内存。做维修久了,都懒得查图纸,直接干桥吧,干桥比看图纸简单(HM55桥容易坏,并且这几进水不严重,轻微进水,基本不影响)。干完桥,继续上电机器能亮,连续开机几次测试,故障又出现了。哎,只能下载图纸查,头痛的时候故障表现不明显。开机试吧,试吧,等故障出现,出现了测所有电压正常,测内存工作条件 当测到203脚时,电压只有0.21,不对正常应该是0.75,明显偏低了,打阻值正常,看图纸,是哪路拉低了,当到这的时候, 发现是这里0.21一样,测第9脚,发现PM_SLP_S4#只有1.2左右,问题就在这,肯定是断线了,不然缺S5机器不可能有时候亮机的,这好个信号是南桥发出了,南桥不好测,测EC吧 15脚3.3正常,直接飞线,绝缘,固定好,上电, 再测试开机正常10次,11次。。正常,装机,再烤机1天,稳定,通知同行取了。

网友A:
这款机,以前在工厂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想想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修的很少了。。。。哎。。。。。现在电脑行业不景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以前在工厂修到过这样的问题,想想现在已经五年过去了

岁月是把杀猪刀,一转眼入行3年了,,

网友:
这故障也挺多的啊。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大神,佩服

网友:
入行已经2年了,经历过不少故障,如果要我处理这个故障,我修不出来。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生意不错啊,值得学习!

网友:
最近修一二代的机器都很少了 现在电脑确实不如手机

网友:
同行的收不了多少钱吧。。。。。。。。。。。。。。。。。。。。。

网友:
这个机器现在修的很少了

网友:
岁月是把杀猪刀        转眼3年了

网友:
兄弟们,加加分了,加分不扣分了

网友:
这机器问题多          待机问题 最多

网友:
不错的还是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