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三星450e5j 开机不亮

楼主(2017-07-18):
三星450e5j  板号 BA41-02390A  开机有跳边 跑到0.8 不动  BIOS刷过了 还是一样 跑的电流  求解

网友:
手摸主板看有没地方发烫,这个电流正常应该都能亮机了的。

网友:
外接显示器亮吗?板载的U实在不行加焊一下吧。

网友:
后极肯定有短路,测量一下小芯片看可有短路的!

网友:
加焊CPU吧,加焊还不行的话,就只能换板了,

网友:
找到问题了  还是主板BIOS的问题 迅维找的BIOS永不了 之后再淘宝花10元买个BIOS好了

网友:
BIOS 奉上

450E5J CL.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