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0不触发,待机偏高

楼主(2017-07-18):
联想S410不触发,待机偏高,没有3v,5v供电,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

网友:
待机偏高,没有3v,5v供电,说明待机供电异常。换待机芯片吧。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没,这款机公共点也容易出问题的,待机电流也是0.02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是不是待机芯片问题   也可能没满足条件或者短路呢

网友:
这么简单啊  不查查基本条件哦再发帖求助啊

网友:
先看看B+电压有没有,有的话量一下线性3/5V阻值正不正常,再然后就是待机3/5V阻值正不正常,一般都是这么几个问题

网友:
我好像记得这个机器按开关钱不会有3   5v的   会有线性供电   3  5v开启好像受控于ec你可以去查ec工作条件   好像这个ec带程序   记得不是很清楚   希望可以帮助到你

网友:
待机芯片可能不正常,可以换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如果笔记本不通电都是怪待机芯片,那这笔记本主板就好修了。

网友:
概然都偏高了,肯定有会发热的地方,那还不好找故障点吗?

网友:
3  5v的对地值多少

网友:
最后测出来cpu也有问题

网友:
这个还真是不是待机芯片问题   也可能没满足条件或者短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