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10P 5A 大短

楼主(2017-07-18):
我一般接到5A大短的电脑,很多情况下都不想去测量,也不愿烧机,直接上万能的迅维修查看一下同型号别人都短在什么地方,通常的就是秒杀。因为我们的一修机大约是99.9%,小店开了十几年了,只遇到过一个二修机的。不过靠运气搞好了。信心大增。说到Y410P吧,查别人的经验,电源口PQ302击穿,一量果然一样,阻值0,去掉仍然大短,也肯定还会短。反过来修了,一般先排除大短,最后上电池有问题才会考虑这个管子。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其他参考,只有烧机。运气好,一下烧到了,屏线接口附近有个电容短了。上图。

网友:
你也是牛,连大短都看大家经常修哪里,有找的功夫说不定老早就修好了

网友:
以后搜索都要扣金币了,那么小的电容5A大短  厉害,一般大短我都想到的是MOS  或者钽电容或者大块头的贴片电容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    几百大洋到手

网友:
大短没有明显烧痕的,一般都是公共端电容短路吧

网友:
这个还是挺好判断的!哎 有时候就是怕修那些 信号问题的

网友:
遇到过 Y510  ,不知道 主板 是一样的吗 ,按说 这也属于高端机了

网友:
修了老多了,大部分都是小电容惹的祸,直接烧鸡大法伺候,一般都在2分钟内搞定

网友:
直接烧鸡不就烧出来了

网友:
楼主的业务做得好啊,得向他学习才是~~~~~~~~~~~~~~~~~~~~~

网友:
短路机 不烧穿板 都是捡钱

网友:
楼主永远是这么牛。。。。。。。。。。。。。。。。。

网友:
5a大短  百分之99都是电容问题   公共点对地也是000

网友:
5A短路 看来又是赚钱的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