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海康录像机硬盘问题

楼主(2017-07-18):
一台海康录像机,老是坏硬盘,换上去一块新硬盘最多6个月,录像机就显示找不到硬盘了,换了3,4块硬盘了,估计是录像机板子哪里有问题?请那位指教,谢谢
硬盘

网友:
电源有问题了,看看电源,要不你上多少硬盘都不够死的

网友:
测量一下电源的电压

网友:
可能 电源问题吧,电流过大也会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