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20开机掉电 0.14A掉电, 到CPU不工作

楼主(2017-07-18):
昨天接修T420集显主板 开机掉电。  拆机裸板开机0.14A掉电 ,反复重启。观察主板没有明显进水。开机瞬间测电压3V 5V有  。没有1.05V。其他电压没有。
自己也没多想就开始修时序。(本来这个机器有点通病,就是U28容易进水)一直查到  1R05AMT_PWRG没有 (前面的信号像VCC1R5A_ON  MPWRG  AMT_ON这些就省略了。)断开R436还是没有1R05AMT_PWRG。 仔细观察U28芯片下面的BGA点 有点氧化发黑,拆下来一看 果然还是进水了,只是不明显,。。 从X220上拆了一个VT356F换上。上电1.05V出来了。  可是机器开机045A。   看来主板还有问题。   CPU不工作   没示波器,上论坛下了个BIOS,先刷了看看。  上电亮机。

网友:
BIOS 会影响CPU供电不出来么  ,还没有修到过  ,只修到过换BIOS  不加电 不触发,开机不过内存  ,开机 LOGO死机,不认硬盘一些问题 ,CPU供电不出 ,还从来没有预见过

网友:
你挺幸运的,我碰到的全是CPU挂了

网友:
IOS 会影响CPU供电不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