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m501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7-18):
dell m5010
板号:DG15 AMD 09913-1
客户描述进水

拆机检测
主板轻微腐蚀,清洗了一下,发现屏线接口损坏,更换掉
上电测试,电流0.55A,
查电路CPU_R_LDT_RST#
D D 已经有了

示波器打LPC_LFRAME#,没有波形,CPU没有跑码

查供电,主板种路供电都正常
查时钟,目测发现时钟芯片u701有断脚,换掉,上电测试,电流上去了

外接可以显示,换内屏暗屏,查屏屏接口

屏的背光开启BLON_OUT_C为0V,查BLON_OUT_C由ec发出来的,
直接屏供电飞线到屏背光开启,上电测试,开机正常

小修,不喜勿喷

网友:
这个机器 还要费怎么打力气修吗

网友:
哈哈, 我一般是拆了就干显卡, 不好再继续修

网友:
夏天到了修好还是做好散热吧,这垃圾返修麻烦

网友:
这机器前几年,我换下的显卡都有一小把了,呵呵,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
哈, 我一般是拆了就干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