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Y481C 电流1.1左右不动。这个是卡CPU吗?

楼主(2017-07-18):
这个U,和内存都是板载的,想替换都搞不了。真麻烦。 不知道怎么确认是卡哪了
华硕

网友:
板载U维修3板斧,刷BIOS,BGACPU(AMD的空焊的多,INTER的坏的多),换主板

网友:
你看一下是不是可以屏蔽内存来着

网友:
先搞BIOS 在查电路 南桥或者内存的

网友:
来自: 浙江金华
板载的机器有的CPU很容易坏!价格还贵!!!

网友:
刷个BIOS 看看,不行的话,看下能不能屏蔽本机内存,用外接内存试试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我的这个机器和你的现象应该一样

网友:
来自: 河南郑州
先刷BIOS,看看如何?惊喜·····························

网友:
先刷bios 板载内存就先屏蔽,华硕就这点不好板载内存讨厌死人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桥的话基本上可以放弃维修了,虚焊的可能性很小,而且成本很高

网友:
板载的机器有的CPU很容易坏................

网友:
初步确认了,有一组PWM电路,供给桥和CPU的。 对地只有5,上电电感很烫,应该是短路了。 SLJ8E的桥,很烫,估计应该是桥坏了。 报价260,客户没让修

网友:
按一楼说的吧,三把斧先试下,还可以试试屏蔽板载内存试下,可能有惊喜

网友:
应该是内存问题 直接屏蔽板载内存外加一根试一试

网友:
这种情况 板载内存的嫌疑很大 楼主看看能不能屏蔽

网友:
BIOS看一下了

网友:
板载内存怎么屏?楼上的讲讲呀,谢谢了

网友:
asus的机器没图纸难修啊。只能刷BIOS 不行就叫换板了

网友:
这种可以先测量 有没有没出来的供电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一般BIOS的问题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