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时好时坏。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7-07-18):
台式机电源刚用一年,现在发现问题,电脑开机没有任何反应,然后把电源线拔掉一会儿重新插上,又好了。有时电源线拔了再插上也会不好。估计电源哪里的问题?
电脑

网友:
电容吧,拆了看看,如果非专业人员你还是换一个吧,里面有高压,小心触电

网友:
重点查+5VSB的输出电容,有的为二级,一级电容为16V/1000UF,二级的为10V470UF的。

网友: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谢谢大神,还好有旧的电容可以试试

网友:
待机5V电容的问题,拆掉看看是不是,有没有漏液或膨胀

网友:
电源才用了一年,正常下电容不会鼓。是不是垃圾电源的带负载能力差啊。

网友:
待机 +5v滤波电容看一下 可能滤波不良

网友:
我也遇到这种情况,新电源电容有问题的几率不大,我甚至一度怀疑是主板问题,现在开机要按几次才有反应!

网友:
可能是那个电容要坏了,只是现在还没完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