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平板]
Venue 8 Pro 装win7

楼主(2017-07-18):
13年左右买的Venue 8 Pro,能不能装win10啊?谢谢

网友:
毫不犹豫的回答你可以的,现在的机器如果安装win7不行的话安装win10,一定行的,只不过存在32位和64位的差距

网友:
可以做,准备好OTG线,和USB一拖几的设备就行。如果你自己不会且没工具,就请相关人士帮你弄。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打电话给客服问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为什么要不少于30文字?

网友:
这是 平板 又不是笔记本装什么win7,只有win8.1和win10 官方有系统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