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REV:2.03 网卡上不了网USB两口也用不了

楼主(2017-07-18):
ASUS  H61M-E      REV:2.03     网卡上不了网USB两口也用不了
这块板系统都没事亮机,就网卡上不了网,同网卡一个位的两个USB口也用不了,从硬件项看又有驱动和网卡芯片型号都有,测那六脚的管也有3。4VJ电压,相信芯片应该没事,USB刚插电见鼠标有红灯后就没有了,因为都在一个位上估计有什么短路,查旁边的有三个六脚的管C96EH,先拆掉USB的那个六脚管,开机进系统插鼠标检测到新硬件了,可以了,网卡还是不行,插网线还是没见两灯有一灯亮,关机再拆去那两个六脚管子,开机插网线,灯也亮了。终于好了。。。。。经测量C96EH三个阻值好的应该是,50K,15K,10K。

网友A:
小问题可以不修了,但是楼主还是挺有耐心d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问题可以不修了,但是楼主还是挺有耐心de

不修交不了差呀,本来想放个USB网卡就算了,客户看了不舒服加上两个USB口又用了,又没旧板H61换给他,拖了两天才动手。

网友:
好多usb这种不能用的都是那个小六角防静电芯片坏了,直接拉个5v也不行去掉就可以了不过容易烧桥

网友:
这是防静电的吧,拆了也没有什么事。

网友B:
修网卡是不是没什么价值了,独立的才多少

网友:
防静电小6脚还是要换掉吧,不然下次就是烧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网卡是不是没什么价值了,独立的才多少

H61的小板是没有PCI插槽的,难道还买个小卡插上去,也太浪费,拆掉小六角芯片不用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