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 LX3 PLUS R2.0 rev2.0维修一列,通病证明

楼主(2017-07-18):
今收一台华硕HP8H61-M LX3 PLUS R2.0  rev2主板一块,问题是能上电,无显示

测量3V、5V、12V都有,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说还是先刷一下BIOS吧,在论坛下载了相应的BIOS
上机测试问题依旧,发现诊断卡提示无复位信号,搜索论坛,发现通病,P_VRMPWRGD信号是由电源+3vs上拉信号
测量信号为低电平,导致无复位,本以为是P_VRMPWRGD信号被拉低,拆掉PQ39,P_VRMPWRGD信号依然低,
这个时候茫然了

看了点位图后发现,PQ80和PQ81连接电源管理芯片的P_VCORE_EN脚,这个是开启电压的脚,
所以平台复位无法开启,此时再次测量P_VRMPWRGD为高电平,复位完成,开启显示

发此帖没有其他目的,想让论坛的大大们看下我的分析对不对?
另外证明下此板的确有通病,没有图纸,只有点位图,查信号没有那么快
附上刷机的BIOS程序和点位图,供大家使用

网友:
看场管,三个极管三个脚的各个电压,导通截止情况,找出根本原因。

网友:
你的分析很对,,有图就是NIU..多多发贴

网友A:
看不到图,只知道个大概,VRMPWRGD电压低,无复位,不知道楼主拆了哪

网友:
楼主经验杠杠的,我都是遇到能跑码,跑完码就掉电的那种都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有图有真相

网友:
PQ80和PQ81连接电源管理芯片的P_VCORE_EN脚,这是没有CPU供电吧

网友:
下午也接到这块板子 明天去瞅瞅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到图,只知道个大概,VRMPWRGD电压低,无复位,不知道楼主拆了哪

拆的PQ80完成修复

网友(2017-09-21):
这个信号是华硕比较常见的故障,楼主修得算顺利

网友:
现在终于能看到图了,原来是cpu供电芯片没开启,拆了pq80搞定

网友:
这样也能修好,楼主技术杠杠的,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台,不复位,还没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