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732不上电维修

楼主(2017-07-18):
V星主板待机电压个人觉得比较不一样,它先要给IO供电,IO工作后开启5VSB,再有3VSB。所以首先查IO的待机供电。
查无输出,4P电压为0,此板比较脏,在放大镜下仔细看发现有腐蚀断线,补上,待机电压输出正常了,可碰开关不加电。晕了,查吧。。。先查IO, 80P、81P跳变正常,82P无跳变,桥电路问题。量桥待机条件,量到RSMRST#时发现问题了,电压才1.05V,不正常 按计算应该是3V多,拆下二电阻量,R721变值了,才4K多,找了个8.2K的换上,加电OK。

网友:
技嘉有的主板也是现有io待机然后io发出信号开启待机电压的,以后修到没待机一定要想到这一点不然修半天也不一定能修好

网友:
RSMRST# 确实比较容易被忽视的问题

网友:
技嘉板好像这个10K分压电阻也容易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