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pire V5-121 每次开机要拔电池放电求助

楼主(2017-07-18):
每次开机要拔电池放电一会才能开机,   开机后插电池能正常充放电.

网友:
单插电源自动上电开机.单插电源自动上电开机.

网友:
看供电条件。按时序来一步步的修的。你这样说,没人帮的了你、

网友:
rtc电路查查看,一般都是它不正常

网友:
该机你有图纸么?发出来看看。该机有可能和深度休眠或NPCE的新型号EC需要RTC供电维持GPIO定义相关,该机EC是NPCE885么?没图就跑下该EC的114脚看看。

网友:
附上图纸附上图纸附上图纸附上图纸附上图纸

网友A:
不开机时测开关脚0.86V,不开机时测开关脚0.86V,不开机时测开关脚0.86V,

网友:
            看待机吧   。 。。   时序

网友:
不开机时候测下EC 条件。这个机器故障和南桥还有某关系

网友:
看下RTC电路吧,多半SRTCRST问题

网友:
是不是bios坏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时测开关脚0.86V,不开机时测开关脚0.86V,不开机时测开关脚0.86V,

不开机时3V/5VPCU是否正常?开关线路上的C7,D1时有装件(有装件就拔掉,查这路是否有引起开关脚电压偏低的原因)。
开关:nbswon#查图是GPIO脚,也就是需要读取BIOS来定义改脚的作用。这个读取的BIOS却不一定是我们常规意义的BIOS芯片中的内容,有可能是正常开机后,保存在EC中的定义是有问题的(经常看到NPCE885型号的EC需要RTC持续供电),造成第二次就不能开机了,你拔掉CMOS电池后能开机,可能清空了桥内部的CMOS,也可能清空了EC的内部CMOS,重插电后,先完成一次BIOS读取,重新定义好桥和EC的GPIO后又能正常开机的原因。

S5电压你要监测在放电后,是否先有,然后消失。

能开机时,开关脚的电压是正常的么?

网友:
查下开机条件是否都满足 !特别是rtc电路

网友:
把开关电路电压修好就OKB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开机时3V/5VPCU是否正常?开关线路上的C7,D1时有装件(有装件就拔掉,查这路是否有引起开关脚电压偏低 ...

c7,D1 没装件;开机时,开关脚标准3.3V

网友B:
“开机后插电池能正常充放电”

你这句话放得这么隐蔽,服了你!

你所谓的拔插电池并不是CMOS小电池? 而是DC供电大电池?

那是AC供电正常开机,带上DC供电电池就不能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后插电池能正常充放电”

你这句话放得这么隐蔽,服了你!

关机后,需要拔掉DC大电池,拔掉AC插头,按几下开关键,插上AC才能开机.
开机后,接上DC大电池,正常充放电,什么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机后,需要拔掉DC大电池,拔掉AC插头,按几下开关键,插上AC才能开机.
开机后,接上DC大电池,正常充放 ...

                            单用AC适配器是否一切正常?

网友A:
单AC,要按开关几下放电后一插电就自动上电正常;  单AC,不按开关放电也是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AC,要按开关几下放电后一插电就自动上电正常;  单AC,不按开关放电也是不行的。

找到桥旁边或后面,G1短路放电点,R85端,看看有没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到桥旁边或后面,G1短路放电点,R85端,看看有没3V

R85 两端都有3.24V,R85 两端都有3.24VR85 两端都有3.24V

网友:
rtc看看。。。。还有开关电压。。。。。。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就查开关电压啊,比如说EC,待机电压,按照时序一步一步去查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吧,不行就查查rtc,ec,待机电路看看的

网友:
查RTC电路,沿着电池查下去吧会有发现的

网友C:
刷过BIOS   程序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刷过BIOS   程序没有

刷过了刷过了刷过了刷过了刷过了刷过了

网友:
请重点检查RTC电路  RTCRST  SRTC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