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小修三星NP300E5E短路

楼主(2017-07-18):
小修三星NP300E5E
客人带机过来说不开机换了几个电源也不行。
稳压接上,待机0.17
电池拿下,待机还是0.17。这个不用多讲,主板有短路。
这个是300E,心想这又不是R428,否则就秒了。
主板短路那就开工了,拆机。裸板上电,待机还是0.17
大神不喜勿喷。

网友:
下载了打开是乱的呢 时间改成2010年了

网友:
               这机子是通病  修过不少了哈

网友:
对不起,可能措作不对,贴子没有完整传上来。回头重发。

网友:
没发完在从编辑一下就可以了 把内容补充上

网友:
看得有多乱  编辑好了再发嘛

网友:
小修三星NP300E5E
客人带机过来说不开机换了几个电源也不行。
稳压接上,待机0.17
电池拿下,待机还是0.17。这个不用多讲,主板有短路。
这个是300E,心想这又不是R428,否则就秒了。
主板短路那就开工了,拆机。裸板上电,待机还是0.17
1,              观测法,全板看了一次,没有进水,没烧坏。
2,              那就只有乖乖的查电路吧,打一偏电感值,没什么异常。3V,5V分别对地值320,380。心想,既然待机有短        路,那就肯定有发热的,用手摸一下哪里发热先吧。果然待机3V5V的芯片发热了。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保隔过      来有19V,待机3V,5V,都为0V,先修待机电路。找了一下,没有图纸,怎么办呢。
    待机芯片标识是1225B,迅维查了一下,芯片是TPS51225,并且和1225C能对换。再查了一下什么板有这个芯片,原来联想K29是用这个芯片的,正好手上有K29料板,芯片换上故障依旧,好吧还是不能懒,找芯片的PDF查一下工作条板吧,三星的图纸还真不好找啊,正好手上有K29的图纸,那就打开参考一下咯,图片如下:
    开始查芯片的工作条件,12脚VIN测到19V,6脚EN2,20脚EN1,为0V.顺便打值580。再测3脚线性电压,0V,打值,005,问题就在这里。拆掉线性的滤波还是一样。
3,烧机法开启。在芯片3脚的滤波焊根线,稳压调先调2V,手模EC发热。不是吧,听说这个SMSC,MEC1310-NU芯片带程序的啊。可能要订货了,后来想想,要不再看看还有哪里发热没找出来的,又仔细查了偏,原来EC旁的电容更烫手,马上烙铁出马。两个取下,一测其中一个短路了。
补上电容,接上电源,待机002。正常了,测待机3V,5V,没有电,触发后才有电。顺便上个亮机图:
大神不喜勿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