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81-d3不断重启刷了bios还是一样

楼主(2017-07-18):
ga-h81-d3不断重启已经刷了bios还是一样。。。诊断卡跑19重启

网友A:
看下反面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查下 内存总线电压   正常不

网友:
技嘉好坑啊怪毛病和华硕一样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下反面有没有烧断线的地方   查下 内存总线电压   正常不

检查过了,主板没有断线。。。。。。。。。。。。。。。。。。

网友B:
你在修好了吗?今天和你遇到的一个的问题,但是这个板子NQ25边上在那排272电组发烫,我搞不懂国

网友:
技嘉好坑啊怪毛病和华硕一样多 哎哎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在修好了吗?今天和你遇到的一个的问题,但是这个板子NQ25边上在那排272电组发烫,我搞不懂国

那就 查  不行就 换  烫的 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