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5480不触发

楼主(2017-07-18):
一台dell笔记本版号:DAJW8GMB8C1 REV:C1笔记本不触发。。测试待机3v5v正常。ec工作正常,但是给南桥的开启信号只有1.86v不知道这是正常的嘛?哪位大佬麻烦说下

网友:
下载了打开是乱的呢 时间改成2010年了

网友A:
挑起EC给南桥的 PWRBTN 看看还是1.86么

网友:
1 如果还是1.86 换EC, 2变成3.3 检查EC到桥的线路有无腐蚀 电容漏电  或者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挑起EC给南桥的 PWRBTN 看看还是1.86么

试过了,翘起了还是1.6左右但是我换了ec还是一样我怀疑是不是板城有短路

网友:
翘脚还是1.86的话建议还是先换个EC试下

网友:
对不住了 老铁  借楼层  一用    没分了   三口

网友B:
楼主这个最后搞好没有?我现在手上这片不触发,在研究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最后搞好没有?我现在手上这片不触发,在研究着

板城短路了?飞线解决的。。。。。。。。。。。。。。。

网友:
有图会好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城短路了?飞线解决的。。。。。。。。。。。。。。。

我手上这块没量到短路点,就是SUS这个信号不稳定,查了只到一个地方,郁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