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3B 需要图纸

楼主(2017-07-18):
华硕X53B板号 VRL60 LA-7325P

故障 不触发
测试   ON/OFF 2.6V  待机3 5V正常
因为没有图纸  分又不够
所以写这个帖子 赚点分 去下载论坛里的点位

等我修好再发个帖

网友:
问题已经找到
根据 点位图  找到与开关接口连接D12

测量D12的可ON/OFF为3.3V  短接地 就触发了

由此可以断定为PCB断线
于是 这里刮刮 那里洗洗
真相就在这里

飞好线

开机测试
完美

网友:
这个电脑 配置实在是太低了 修起来也很慢

网友:
d12是个什么东西是开机电路的稳压管吗还是是个三极管

网友:
没那么简单吧,大哥,图纸很多啊

网友:
应该是3级管,这种东西多的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