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34 新款的本子不加电

楼主(2017-07-18):
主板号 820-00045-10。不加电,说是放那儿两个月后就不加电了,难一点的机器我都是先逛咱论坛先看看,还是有收获的,发现同行的经验如下:不加电池不能开机,可以人为在去掉电源的情况下在电池接口加一个七点五伏的电压测试,而且如果人为加五伏电压在电源接口处的话是不能开机的,必须用苹果电源才可以,可能是有一根检测线吧。
有了这些收获我就开始来检测机器了,首先,插上电源。主板上面有5V电压了,但没有其它电压,电池接口只有一点多的电压而且还往下掉。

第二步,测主板各电压无明显短路。

第三步在电池接口处加了一个七点五伏的电压,主板焊点不好焊我就在电池贴纸掀开后焊在保险F200上面的,接可调电源有反应了,电流一下子就到2A,然后慢慢往下掉,说明有充电行为,到这一步说明电池肯定是可以充电的嘛,想到客户放了两个来月,肯定电池亏电严重,先充了一会儿。按开机键屏幕能显示一个电池的标志,但不进系统。说明显示部分和主板没大问题,

第四步了,到这里就取下可调电源,插客户原来的原装适配器,自动上电了,哈哈,开始也会显示一个电池标志,电量百分之十二,然后消失进系统了。

接下来问题来了,进系统后屏幕有明暗不停的变化,下面电池显示电源已接通,未充电,或者干脆就显示用的电池,难怪不充电,肯定还是有地方是有问题的/

各位同行们,接下来咱应该查哪儿,是直接换电池吗还是?我查到给电池充电的那一路供电是从电源接口插口处的一个白色的保险后面的一个黑色的像电阻一样的元件过来的,有四十欧的阻值,自我感觉应该是没有阻值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直觉,请有经验的同行们给个意见,稍后我会去下个图纸看一下,修好了给大家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发表的贴子才给我加一分下载分呢,,,急需下载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我发表的贴子才给我加一分下载分呢,,,急需下载分!!!!

没办法  下载分难赚了 努力回帖 发有质量的帖子吧

网友:
没办法  下载分难赚了 努力回帖 发有质量的帖子吧

网友:
此机已经修复,估计最初还是因为电源坏了充不进电导致电池亏电严重,换了个充电器就好了,实际情况是换的充电线,USB-C的

网友:
收藏了              留着备用

网友:
能开机适配器换了没有。或电池没有电了,换电池试试

网友:
分析很透彻,学习中,,下次碰到会注意

网友B:
插客户原来的原装适配器,自动上电了,哈哈,开始也会显示一个电池标志,电量百分之十二,然后消失进系统了。 ,

网友:
这个机器好坑,换个键盘,赔了个键盘背光片

网友:
慢慢研究慢慢积累经验,我是菜鸟一枚,各处溜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插客户原来的原装适配器,自动上电了,哈哈,开始也会显示一个电池标志,电量百分之十二,然后消失进系统了 ...

在系统下看看能不能冲电

网友:
现在新款的苹果越来越难搞了啊

网友:
帮顶,,帮客户刷bios 短路了一下,现在也不开了

网友:
苹果的笔记本修的很少,学习中。。。。

网友:
下载分难赚   啊  回帖吧, 给我点分吧

网友:
不错的经验,谢谢楼主分享给大家

网友:
有些时候就要 胆大心细 就可以。。。

网友:
学习到了,边逛边学习,以后会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