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K650D不开机掉电通病维修

楼主(2017-07-18):
神舟K650D不开机掉电通病维修
神舟K650D板号:6-71-w65s0-d02这个机子有两个通病,一个是大家都知道桥短路,这个就不说了,很容易判断,换桥后,刷改MEBIOS就可以了。我要发的这个通病是目前没人发表的小MOS管子引起的掉电通病,碰到几例了,分析这个纯属原件质量问题,别的机子用的这个原件就很少有坏的,根据我以前在工厂的经验,这个是工厂来料问题。我也是付出了代价才知道这个通病的。这几个小MOS管子坏的时候,并非完全彻底损坏,而是时好时坏,这几个管子工作在非门状态,,故障现象是有时开机电流到0.09不动了,过一会掉电。可再次触发,有时电流会上到0.39---0.98掉电,有时会亮机进系统掉电,很不稳定,多数是不能正常开机就掉电。反复测量这几个管子的工作状态,发现其中两个时好时坏。两只全部更换后,经测试正常开机,主板稳定工作。
过程很艰辛,谜底很简单。
直接上图:

网友(点评):
怎么加分啊。 想加分没加上。 维修就是这样, 维修很艰辛,谜底很简单。

网友:
看来是选料的问题吧,应该是满板的这种型号的双MOS管都有不同程度的问题吧。

网友:
下次遇到这个神机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直接先替换全部这种双MOS再说

网友:
我修的机子有一台是PQ23和PQ1损坏。

网友:
这板真是好板

网友:
这种故障楼主肯定花了不少时间的吧。

网友:
遇到这个神机出现不稳定的状况,直接先替换全部这种双MOS再说

网友:
上次我就是吧。。所有的702全换了。。。我的是不不定时掉电。。。

网友:
我上次也遇到一台   啥问题忘了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这个样的MOS管

网友:
难道是神舟自己采购原器件 让蓝天来做?

网友:
收到两机子,机械师X6S和神舟炫龙炎魔T1-540S1N,两个板子一模一样,故障问题也一模一样,桥坏,这板子是不是有通病啊

网友:
我记得我直接拆掉好了       不知道是这个位置来不

网友:
神舟战神的修的少,修了几块不是显卡坏了就是bios了,这个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可以理解这是一个令人抓狂的过程。

网友:
修过小桥坏的,这种管子引起的还没见到哩,下次留意下

网友:
这个是那个蓝天的板子吗    这个工厂的板子   不会坏的几率基本上是没有

网友:
遇到过这种情况 但是没搞定 看了楼主这个 想想也是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神呀  可以呀 这问题搞起难呀

网友:
现在下不了东西,准备花钱升级了

网友:
以前碰到过 但没修好 现在学习了

网友:
这个机器BIOS 坏的比较多 上有一台 刷了BIOS也不行还是掉电

网友:
下次遇到掉电的问题就记住楼主分享的经验了。感谢分享。

网友: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这个样的MOS管!

网友:
好经验,下次按你的思路去维修。

网友:
受教了 以后遇到这种问题一定注意

网友:
谢谢分享着个宝贵的经验。 这个机器掉电的还没修到过 下次修到了 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2017-08-31):
刚刚来了一个 这个机子 他说要用电池和适配器才可以开机 开机快进系统的时候掉电报警 风扇狂转 禁用独显就 可以 我拿到机子把电池下了 用可调电源可以开机 然后他再把独显打开也可以进系统了 然后拿走了 说出问题在拿过来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 思路也清晰 多谢分享

网友:
楼主能找到这样的问题,肯定花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下次要多注意了

网友:
的确是通病来的

网友:
老司机 嘟嘟嘟 。。。。。。。。。。。。。。开车 。。。。潇洒的飘逸 6666666666.到站了

网友:
双MOS爱坏,现在的机器集成度高了,找代换的元件都不好找了。

网友:
确实是,国产三剑客的主板用料真的很渣

网友:
可惜 这样 的好帖加不了分了 ,因为这样不稳定的故障通常都非常不好修,辛苦了

网友:
我遇到一台只要一进鲁大师跑分就掉电的,不知道是显卡问题还是你说的这个双mos管问题,显卡我加焊过了,淘宝一个要200多,真不想换

网友(2018-04-25):
谢禧乐,经验之谈。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之前遇到过一个就是那个引起的

网友:
厉害,学习了,感谢大神分享,又得一招捞钱

网友:
花时间的活,累吧,修好了就心花怒放了。。。。。。。。。。。。。。。。。。。。。。。。。。。。。。。。

网友:
我修的机子有一台是PQ23和PQ1损坏

网友:
胆大细心出精品胆大细心出精品胆大细心出精品胆大细心出精品

网友:
下次遇到这样的情况要先注意mos管,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神州,又给了挣钱的机会,低价带来的选料问题

网友:
以前遇到过同样问题的!

网友(2018-11-22):
待验证吧,这款机器掉电的故障是挺多的

网友(2019-08-09):
这种神机,实在不知道哪里坏了,把几个6脚MOS管干一遍,好的可能性80%

网友:
好久的帖子,今天又翻出来了,这个就是通病啊

网友:
神舟除了这个 还有南桥爱出毛病

网友:
一个是3和5v的控制,一个是后面的二级转换。碰到的基本都是二级转换导致掉电。

网友:
好经验,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神舟的经典通病。6脚管,内存的开启6脚管也值得注意哟,还有二级电压转换的6脚管,我都遇到过,都是不稳定,搞了很久就测出来的!

网友:
是的,看来是付出了不少时间和精力。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留个记 号,下次好用

网友:
神舟战神的修的少 还是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个问题算是老生长谈了

网友:
个令人抓狂的维修过程。

网友:
多谢了,慢慢的维修经验

网友:
蓝天的6脚管子就是通病,全换

网友(2019-10-27):
楼主写得很详细,碰到问题对症下药,好!!!

网友:
不开机还好,用用掉电令人抓狂

网友:
现在修机好累,又不会示波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的技术分析,非常经典的维修思路

网友:
神舟笔记本修过楼主这样的。也修过烧CPU供电。CPU也烧的。也修过南桥坏的。也有修过直接CPU不显示的。换个CPU就好了。质量还是有点不过关。

网友A(2020-09-04):
这些mos管什么型号,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换这个芯片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