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H61M/U3S3加电无显

楼主(2017-07-18):
接修一片华擎H61M/U3S3主板,加电无显,快速测一下CPU供电有,内存供电1.3V左右,明显偏低。快速代换一片内存供电控制芯片APW7120,再测内存供电,1.5V正常了。上电还是加电无显,诊断卡跑码22,应该还是内存这块过不掉。快速查一下内存其他辅助供电,查到SPD芯片IIC DATA和CLK脚时,5脚只有0.8V左右不正常,6脚3.3V正常,跑线路,找到控制的小MOS管,测相应的上拉电阻,发现有个272电阻阻值明显不对,找了个272电阻换上,再上电亮机。

网友:
台板没有搞过

网友:
同行发来的,顺便修修,平时也没时间搞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