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WG5-G6-G9 LA-7981P REV1.0 BIOS

楼主(2017-07-18):
QIWG5-G6-G9 LA-7981P REV1.0 BIOS,网站下载的怎么点不亮,有点亮的但是重启又不亮了,什么玩意。。。。。。。。。。。。。。。。。。。。
点不亮

网友:
你确定是bios的问题吗 你原来没刷之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个本子一般都是不亮反复重启或者是过内存了但是集显电压不起才是BIOS问题,你确定是BIOS?

网友:
你要不是bios问题 刷死了也没用

网友:
先测其他地方看看 不一定是BOIS的

网友:
确定是BIOS问题,我刷了15个BIOS,有2个亮的,但是重启后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