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A600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7-18):
接手一个联想 A600 一体机,说是开机屏幕亮了后就掉电,测试第一次开机正常进入系统,后面再怎么开都如客户所说掉电,过了LOGO就掉,逛了逛咱们论坛,其中一个贴子中说有售后的朋友讲过这机器风扇要是检测错误就会掉电,嘿嘿,这个信息好重要,,,,,这机器有俩风扇,其中一个转得不利索了,滴几滴油,故障排除。。。一般检测风扇错误不都会报FAM ERROR再掉电嘛嘛,这个机器很直接。。。。。。省略了

网友:
是显示才断还是未显示就断了,现在高端双风扇的笔记本都不好似的了

网友:
我有一台神周高端的也类信这个情况,但了好久都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肯定是显示后才断了,都已经显示LOGO了嘛

网友:
回复多几句,赚下载分,下个BIOS都得花一小时下,也未必有一个合适的

网友:
建议大家传BIOS的时候,尽可能写上版本号,同型号版本号不一样的太多了

网友:
特别是杂牌的板子,又没官网,贴牌又多,没几个下载有用的得了的

网友:
我再复我再说,希望楼主不要见怪,我现在是抓分呀

网友:
再说多一句,捞多一分,再闭嘴了,原谅我的不作为

网友:
A600 风扇转速不对 也会造成LOGO后掉电,曾经一台A600,发现左边风扇比右边风扇转的略微慢点,都会造成掉电

网友:
直接遇到海尔的机器有过这种问题,联想的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稀奇八怪的问题很多啊 这样也会掉电啊  晕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