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毫秒指引的故障路径

楼主(2017-07-18):
同行邮寄过来一台笔记本,上电公共点电压正常,有系统供电3.3V/5V电压,一按开关,3.3V/5V电压随即消失,看来,二次转换供电有短路存在。
    电路中那么多的二次转换供电,到底是哪一条供电短路呢?
    这好办,示波器侍候。
    既然是系统供电掉电,就先从系统供电开始,看,一测一个准,波形显示,5V供电(红)比3.3V供电(黄)提前掉电0.4MS左右。

网友:
波波我都不会用  会用波波的都是大神

网友:
二级转换都是一个8.脚mos管转出去的后级短路

网友:
呵呵,本人原帖,出自家电维修技术论坛,跑这来了。

网友:
那意思是5v后级短路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