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电脑不开机

楼主(2017-07-18):
手头一个联想平板电脑,别人送修的,拆机也看不到具体型号,在台式机上不能识别,不能开机,没有充电器,插数据线到台式机上,指示灯亮,按开机键指示灯也能亮和灭,求维修思路和图纸

网友A:
你这样请问我们要怎么告诉你  没有型号你要我们给你什么图纸?????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平板拆机没有看到型号,要不我再仔细找找,看能否看到型号,再请教。

网友:
报个型号,或者上个图都行。不然没人能帮你。

网友:
联想9寸平板固件,A13主控,单摄像头,FX09100屏,板号:TW_A0910_V22_1126 ,求高手提供维修思路和图纸。谢谢!

网友:
再没有短路的情况下,看准型号,刷个系统试下,应该会好的

网友:
这个联想平板连接电脑,不被电脑识别,驱动也安装不上,可能无法刷机。应该修哪里?是usb管理芯片坏了吗?这个芯片编号是什么?

网友:
这种不太好修。。就是有图纸都不太好修。没图直接没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请问我们要怎么告诉你  没有型号你要我们给你什么图纸?????

是的。没型号没有实物图,怎么给图纸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这个平板拆机没有看到型号,要不我再仔细找找,看能否看到型号,再请教。

拍个实物图是可以的。

网友:
A13主控 楼主劝顾客扔了吧 ,修好了也没法用 单核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