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不触发的维修

楼主(2017-07-18):
品牌:三星RV415
板号:BA41-01532A
故障现象:不触发
   这是一个同行拿来的三星RV415主板,说是不开机,我看了下有进水的现象,于是开始清理,清理好后还是不触发,
看来要慢慢查了,用放大镜看了下,发再有一个电阻掉了。

主板的全图

就是这个电阻

这个电阻掉了,影响不触发。

补上这个电阻后,可以触发亮机了。

亮机图,到些维修结束,没有什么技术含量,还得谢谢大家!!

网友:
维修思路能写的具体一点吗?........................................................................................................

网友:
进水的都是这样。。。。。。。。。。

网友:
这里无法为你发帖加分,不好意思

网友:
bios芯片的边上的电阻  应该是bios芯片的供电电阻吧

网友:
还是有技术含量的    没技术没经验  也是搞不定的

网友:
电路基础还是 有的。。。。。。。。。。

网友:
看着像EC 程序 的  电阻   怎么会这样

网友:
一般进水腐蚀的主板,都要看清楚边洗边看清楚容易发现断线的地方。

网友:
一般进水的机子   都是那一片出问题的多

网友:
是的,进水的还是有点怕,没有电路图,点位图,那就有得搞了。

网友:
有图有真相,                                 顶一个呀

网友:
是bios的供电吧,ECbios参与触发

网友:
这个要是不注意,以为是空点位呢,那就麻烦了啊

网友:
我习惯直接连。。。。。。。。。。。。。。。。。。

网友:
dell5420电路图谁有  紧急 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