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0CC rev 2.0 不触发 分享

楼主(2017-07-18):
型号 华硕 X550CC rev 2.0

问题 不触发。测3V 5V没有

待机电流瞬间有0.03 就变成0.00了

于是查3V 5V芯片条件,没有开启

3v 5v受控于六脚复合管(双N沟的管子)
此复合管的控制级受控于ec,

于是刷BIOS 无果问题一样。

查EC条件 基本满足。。

没有思路了,丢在一边 一直在想问题,(感觉还是出在EC读取程序不正常 导致的)

又刷了好几个还是不行 最后换个一个BIOS 芯片 刷入程序

搞定。。

哎 思路不对 没法修机啊。。

注:此机器待机正常状态 5v正常,3v没有

bios程序 bios芯片 会导致3 5v待机不正常 或者是不输出

华硕用的六角复合管 我顺便给大家介绍下 希望你们能用到
复合管 待机时测量
5.6脚为高

1.2.3.4脚为低

bios芯片 有时候能正常写入 不一定就是好的(个人认为可能是OTP区域有问题 导致,当然 芯片好坏 我也说不好 只是一个基本判断罢了 没有详细研究)】

此机没来得及拍图不好意思,望大家见谅       转。。。。。

网友:
值得一看,给你加分了

网友A:
BIOS芯片供电,是线性3v,还是PWM的3v??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芯片供电,是线性3v,还是PWM的3v??

应该是线性的

网友:
华硕X55的 估计不是BOIS问题导致没有待机

网友:
控制由EC 给,  所以跟BIOS 有关系

网友:
你一开始都是用原BIOS芯片刷的吗?   我这里基本上都是找BIOS刷。就怕刷了原之后故障不一样

网友:
我也在修你这样差不多的机器

网友:
BIOS芯片坏导致没有待机的还是遇到过几台,这款机器倒是还没遇到这种故障,在此感谢楼主的分享了。

网友:
复合管7002的2脚 5脚才是开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