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40 装上后盖就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7-07-18):
x240 装上后盖就无待机电流 拆掉内置电池  开机都正常  之前也遇到过一次 是电池的卡扣SW2 SW3的问题  这次不行了  有遇到的吗

网友:
这是个通病,但好像还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法。相传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以后遇见这事就省事很多

省事? 人家都还没修好 你能省啥事  灌水党

网友:
楼主看没看休眠那一块 也有可能。

网友:
摄像头排线取下,我遇到过,是这个排线坏了

网友:
这个情况没遇到过,你单独上内置电池,不上后盖会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
这是个通病,但好像还没有最终的解决方法,有可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那个是一体桥 带CPU的   那个CPU死贵的  还有很大的风险  还给客户 了  我吧2个电池都拔掉了让客户就怎么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