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1不上电

楼主(2017-07-18):
   今天接到一个联想F41本子,客户说不上电。当面试下现象,真不上电。
   直接上电流表,待机0.045,电流偏高,告诉客户主板坏,报价完毕。这种情况看起来是主板有短路了,拆机一看,好多地方都动过了,看来是别的地方没有修好才拿来的,先处理一遍上家修过的地方,还好,打的芯片没有动。测3V 5V没有,开关电压都没有,基本确定是短路了,测量各主电源对地阻值,CPU 内存 桥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查到B+电压的对地阻值偏低,先目测看电容有没有发黑或进水的地方,没有异常,看样子只能烧机了,慢慢调高电压,用手试探主板,终于发现有发热的电容,拆下后再测阻值,恢复到400多欧,测电容有100欧的阻值。直接加上电容开机正常。可惜当时拆机没

有拍图片,只

能拍几张修好后的图片。

网友:
公共点电容坏了  电流不应该这么低啊

网友:
你说的是 电容坏了但又没有到短路的地步是这样么

网友:
刚开始没有查公共点,就是看电流不是大短,而且对地有100多欧,容易走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