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Z370难问题求助

楼主(2017-07-18):
一个联想Z370的笔记本最开始故障是,待机5v短路 换掉ec后可以开机显示  现在问题是进不去系统 一直卡在滚动条  没思路了

网友A:
pe进的去吗,如果进不去试试刷一下BIOS或者什么的

网友:
裸板测试!!!!!!!!!!!!!!!!!!!!!

网友:
有时显卡也会卡LOGO!!!!!!!!!!!!!!!!!

网友:
南桥风枪吹下看看有木有惊喜,以前有遇到过

网友:
卡滚动条不太好处理,导致的故障点比较多,碰到比较多的是PCH和CPU这块

网友B:
EC焊脚没问题吧?还有别的芯片坏的没有?仔细查下5V去的地方

网友C:
查看一下CPU是不是坏了,换个CPU测试一下,

网友:
BIOS   CPU  内存  显卡 一个个排除

网友:
5V  短路    网卡有没有坏 啊    为啥坏的是EC???

网友:
引用 网友A:
pe进的去吗,如果进不去试试刷一下BIOS或者什么的

PE也进不去刷过bios了故障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焊脚没问题吧?还有别的芯片坏的没有?仔细查下5V去的地方

ec换了两个了应该不是没焊好 故障没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看一下CPU是不是坏了,换个CPU测试一下,

CPU也换过了 现在怀疑是桥 想换个桥试下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

网友D:
是不是装了光驱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装了光驱之后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硬盘有问题了

没有装光驱和硬盘,就是裸板也是这样

网友:
声卡,网卡看看····························

网友:
进PE会不会卡?是不是人家系统坏掉了。。。

网友E:
5V短和EC啥关系?你换了EC后5V就不短了?
如果还短你看一下外设会引起档机,比如声卡网卡SD卡芯片,还有USB,

网友:
引用 网友E:
5V短和EC啥关系?你换了EC后5V就不短了?
如果还短你看一下外设会引起档机,比如声卡网卡SD卡芯片,还有US ...

短路时烧机 发现ec发烫,拆掉ec后没短路了,换掉ec可以开机了

网友:
刷bios,拆外设,网卡,声卡,最后考虑显卡

网友:
是不是 南桥也烧死了、、、 换一个试一下

网友F:
当机可以拆出声卡网卡查南桥周边换南桥试试
fguehje
已经和客户报了换南桥的价格了 等同意了 就换了看看好了不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当机可以拆出声卡网卡查南桥周边换南桥试试
已经和客户报了换南桥的价格了 等同意了 就换了看看好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