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LBP6300D随机提示纸张设置与纸槽型号不一致

楼主(2017-07-18):
求解:LBP6300D随机提示纸张设置与纸槽型号不一致
    打印设置里都全都设置A4纸张
纸盒放A4纸,打印十来份就随机提示下图,打印机装入纸张灯会闪
  解除:A  不用动机器,在提示框 右上角小图标 ,又可以继续打印……。
           B  拖出纸盒 再插入,恢复

有冇朋友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纸张设置里别选A4,选自定义,然后手动输入A4纸的规格。应该就好了,上次遇到过一个机器也是这种情况

网友:
这个我没有碰到过。涨知识了。像大神学习!

网友:
试过了,还是一鬼样,随机就出现,拆机清理过纸宽传感器,并且将它与进约传感器交换过,还是一样
真不知是什么问题,烦人

网友:
实在没办法,今天找TB要了一块主板更换,测试了300份都正常,算是解决了

网友A:
那不是又有钱赚了,换主板300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不是又有钱赚了,换主板300元。。

那是肯定的,只不过花了太多人力物力了与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