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69粗心大意得曲折维修

楼主(2017-07-18):
             这次维修过程纯属自己经验不足,粗心大意导致一波三折的后果。      机器型号;A1369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369 不触发结果报价维修
     测量待机 PP3V42-G3H   3.3 正常
              RTCRST       3.3 正常
              INTRUDER     3.3 正常
             开关到EC跳变  3.3 跳变正常
             EC到南桥跳变  3.3 跳变正常
               32.768      有压差,无波形  不正常
    晶振供电由南桥提供,先换个晶振试下 结果触发 亮机 开心啊 捡钱了。结果关机后无法触发
            查论坛案例结果都是换了桥好的,那么我也试试吧       结果触发 亮机 很开心,  测试两天后又不触发了,加焊一次可以显示了 关机后又恢复原故障 不触发。 心想可能无铅的珠子可能存在虚焊,拆下重置 由于没有钢网 点了两个小时的球。。。  上机后触发几次后又不行了  这时想到是不是谐振电容漏电导致呢,找料板拆下 换上后 测试两天问题。 由于换电容时偷懒没拆主板,风枪把屏轴盖吹了洞
   由于没有屏轴盖的经验,请教了同学 拆的过程十分艰难,害怕用力把屏幕搞破 搞了1个小时 终于拆下, 换上后松了一口气。 装机时不小心又把天线弄断了。。。 结果买了根天线接上了。。  下面附上亮机图 大家路过麻烦加下分 其实是秒杀的故障。。 经验不足啊

        最后麻烦大家路过加分鼓励下,祝大家天天秒杀

网友:
最后那两张图也是当天修的,烧了三对上下管和3个芯片,最后是一个电容引起的

网友A:
这么大的工作量都搞了,为何换电容不折下来呢,不要偷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工作量都搞了,为何换电容不折下来呢,不要偷工呀

哈哈,给自己长点教训

网友:
桥这个东西 我都是到最后没别处可动了  才考虑桥

网友:
哈哈哈  太贵的机器我一般都不敢偷懒的

网友B:
有一次修A1278也是没有拆上半部分  风枪直接吹的主板 轴盖也化了。1466修暗屏也是没拆 轴盖也坏了 好在这东西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一次修A1278也是没有拆上半部分  风枪直接吹的主板 轴盖也化了。1466修暗屏也是没拆 轴盖也坏了 好在这东 ...

哈哈,是啊  就是有点变形 不好拆了

网友:
哈哈  太贵的机器我一般都不敢偷懒的

网友C:
这都是顺手的事,你竟然不一起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都是顺手的事,你竟然不一起换。。。。

存有侥幸心理。。

网友D:
楼主bga水平不错,做了·几次桥主板没有坏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bga水平不错,做了·几次桥主板没有坏

熟能生巧罢了。。

网友(2018-01-24):
楼主,不要偷工呀。这么大的工作量都搞了

网友(2018-03-01):
好在最后修好了。心疼你三秒钟。

网友:
用烙铁啊,我有的时候偷懒不想拆壳,都是用烙铁拆元件

网友:
苹果的机器一般不是百分之百确定桥的问题,一般不会动桥,这个机器ec坏得特别多

网友:
谐振电容应该是在晶振的旁边把.没示波器咋修呀

网友:
厉害了 楼主,谢谢 分享,。顺便 求个 A1369的 上半身 屏幕。有的联系我。谢谢。

网友:
这么贵的机器修好了应该能赚点钱,这次做的不好,下次改进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修的太好了,十分不错,呵呵

网友:
楼主好曲折的维修哇,看着心都累。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2018-04-09):
烧了三对上下管和3个芯片,最后是一个电容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