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2330 USB

楼主(2017-07-18):
戴尔 2330 一体机  所有USB 口 不好用 ,刷过 8M 4M 的程序还是一样有遇到的吗

网友:
好了没有吗。。。。。。。。。。。。。。。

网友:
有人遇到吗  谢谢指教 ,USB 口 并没有短路  ,电阻值正常

网友:
没呢 ,估计要换 桥了,    换完桥 再  汇报吧

网友:
给客户报价了,  等客户回复 ,不过   桥应该需要换了

网友:
如果供电没问题,数据线对地正常的话,考虑一下桥。

网友:
拆下 桥了  发现掉点了 , 换的板子

网友:
华硕的我就修过。。。。。。戴尔的没遇到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