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G480 BIOS

楼主(2017-07-18):
各位大侠指导一下那个BIOS好用,感激不尽,网站BIOS全下载过来,。。。。。。。。。。。。。。。。。。。

网友:
那就有可能不是BIOS的问题,待机条件满足了吗?

网友:
什么问题,如果是不加电就最好买个剪板的IO,注意我买过的那些刷了的IO换上全都没好过。

网友:
确定是BIOS问题,我刷了15个BIOS,有2个亮的,但是重启后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