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0J不触发,求助~~~

楼主(2017-07-18):
此机拿来的时候不触发,拆机放电以为就好了,后来老板告诉我这个机子放电后能触发正常使用,但是进系统后正常关机就不触发了,再次放电可以继续开机,一直循环 ,这个是桥的问题吗?
谁有此机的图纸或者点位啊?板号是13320

网友:
放电时好时不好,这种情况南一般桥坏得多,先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A:
换个ec。再刷已下 桥的BIOS .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ec。再刷已下 桥的BIOS .一般就能解决问题了。

这个EC带程序的,而且论坛好像没有这个EC的BIOS

网友:
晶振看一下,南桥加热试一下,EC BIOS刷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活着刷BIOS试试看。

网友A:
我是自己买了空的EC让别人写的。修了好几个了。通病。

网友:
看看机器的电源管理芯片,RT8206B有这个通病的,

网友A:
电池坏有时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当机器开不出来时。先测一下电池口电压。和开机键电压。低于正常的先换个电池。不要拔电池。一拔电池口电压又正常了。又能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有时也会引起这个问题。当机器开不出来时。先测一下电池口电压。和开机键电压。低于正常的先换个电池 ...

电池换过了,开关电压也正常~~~由于没有图纸,有些信号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买了空的EC让别人写的。修了好几个了。通病。

通病?你修的这个机器故障也是这样吗

网友A:
是的。修了四五个。其中一个是电池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修了四五个。其中一个是电池坏。

那你有没有EC程序啊?可以发我一份吗

网友:
换个bios芯片在刷   不行的话就查rtcrst   正常的话就换pch

网友:
你先刷个BOIS看看 不行的话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RTC电路 及待机          RSMRST 电路。

网友:
这个机器,没遇到过,不过别的机器这样的问题,南桥可能行大啊

网友:
不是不  查查    rtc电路试试看看

网友B:
RTC电路 及待机          RSMRST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RTC电路 及待机          RSMRST 电路

关键是没有图纸或者点位,有些信号找不到啊

网友:
谢谢大家,好像是EC程序的问题,我刷了后暂时没有出现之前的那种情况了,我再测试一天再回复

网友:
查查条件呗,看看不触发的时候缺什么条件,一般就围绕ec,bios,桥这些查就ok了

网友:
先查  rtc 然后查触发条件  然后换桥  换板

网友:
重点查EC   碰到过戴尔的  PCIN  分压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