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H61-P31(G3)维修

楼主(2017-07-18):
MSI H61-P31(G3)
MS-7788 VER
:
1.0
CPU
没供电,下
查为
CPU
供电芯片
脚无
12V
供电,量对地短路,查为
脚上拉电阻阻值变大和所接小贴片滤波电容击穿。更换后故障排除
cpu
芯片

网友:
CPU不出供电基本上把它条件查一片一般也能找到问题。

网友:
要是能上个芯片的图纸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