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战华硕X550VC进水机

楼主(2017-07-19):
这大夏天的就是好啊。都是送钱的机器。连清理的都多起来了。好了废话不多说。进入主题吧。。。

客户不说进水。直接说不开机、真讨厌这些人啊。。。从这图中就可以看出南桥背面已经面目全非了。既然机器来了就搞吧。能搞好就行

撕开外套就成这样了。话说有几个兄弟会想修呢。。。。没办法咱只能硬着头皮就是干
清理清理。努力的洗刷刷吧。这坨的电阻基本都是废掉了。不过不怕咱有专业的图。白点都是有装的,简单上

找了一堆电阻还是很累的。

pu8300这个地方烧的严重的。处理的时间比南桥还久。pr8312是一个13K的电阻。用一个10K,一个2K,一个1K。补起来勉强是可以用的。

处理完的效果图。自己看着都是很可以的。这时候也能正常开机了。
直接装起来了。装完发现USB全部不能用。这下尴尬了。又重头测量了一遍断线的发现

+3VSUS_HDA这边断线。带电测量都有电压。就是不行。差点又走弯路去干南桥。还好还好

接上线就全部搞定了。哈哈
有分的尽量加上吧。发帖很累的。 藏分也是不会升值的。所以送出来吧

网友:
不错,这种机器很耗时间!!!!!!!

网友:
斤那么多水看着都头疼,华硕很火进水换版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真是令人头痛的!!!有些也好搞!

网友:
楼主好耐心 这种机器我们一般就不修了  直接换班了

网友A:
夏天 天然相对故障会多点  加分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明了,应该像楼主学习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 桥坏的可能性居多 坏了再说吧  台式机高端版试试还是有价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夏天 天然相对故障会多点  加分了

我明明编辑的好好的。在编辑里面也能看到我复制粘贴的图片。在这里不显示。需要怎么编辑呢

网友:
进水的机器有时真是令人头痛的,不是这腐蚀就是那腐蚀

网友:
夏天 天然相对故障会多点 ,,,,

网友:
加分加分    好技术啊   有耐心呢   最头疼华硕了

网友B:
这种图纸在哪里面找到的。而且还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图纸在哪里面找到的。而且还有点位

有一个朋友有华硕的帐号。我直接查找型号起来维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