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短路大电流维修过程

楼主(2017-07-18):
接到一台6代不开机的,客户说是玩着玩着就打不开了!
拆机,发现CPU屏蔽罩被拆过,问后客户说是以前有修过一次,是两三个月前的事了。插上电源表,直接短路大电流!

因为客户来是黑屏的,首先测量液晶可以显示触摸后跟客户报价,后才开始维修,最怕修好后发现液晶还是坏的,到时价格就不好说了,切记!!

首先测量电池座子正极和WIFI旁边的电容C5202_RF确定是正负极短路还是负载短路(这是本人的测法,各有不同)。经测量发现二者对地阻值都正常,看来不是挑几个电容那么简单了!╮(╯▽╰)╭
单机板插可调电源表,慢慢调高电压,用手触摸发现硬盘下的屏蔽罩发烫,拆起后用手触摸发烫部位确认位置,然后熏上松香,还是插可调电源后慢慢升高电压,问题就出现了!

知道问题所在后,我先量了U1601旁的电容C1603(芯片下边左边的那个电容),发现是短路的,然后二话不说直接拆掉U1601,插可调电源不短路大电流了,但我没试着开机。清理完焊盘后,我又量了一下电容C1603,居然还是短路的,然后直接把这电容挑掉,你大爷的,还是短路!没办法,烧机吧!!最后测得是电池座旁边的小屏蔽罩内的电容C1648短路了,其实再烧机时我就纳闷怎么还是U1601这个地方发烫,熏上松香也没明显迹象。后来查一下C1603这一路的图纸,才发现原来这边有三个电容是一块的,C1648正巧在U1601后边,难怪摸不出来!

拆掉电容C1648后测量不短路了(看电容挺大的又补了一个上去),因为怕拆起来的芯片U1601可能也是短路的,所以直接换块新的上去,省得拆上拆下麻烦!

装机测试,功能都正常,苹果6短路大电流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A:
图片排版好像出问题了,不好意思了,将就看吧!

网友:
新人学习中,感谢各位大神启发~ 不胜感激~

网友:
不错技术 你们都是哪里学习了啊 是不是基地学习的

网友B:
不错 我也要深造一下 手机行业了 , 看你们修 好简单

网友C:
烟熏大法加上老司机的经验,秒杀的节凑啊

网友:
到最后还是电容短路了呗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片排版好像出问题了,不好意思了,将就看吧!

最后一张图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 我也要深造一下 手机行业了 , 看你们修 好简单

手机问题一般不难修,就是手工好一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烟熏大法加上老司机的经验,秒杀的节凑啊

这种其实可以不用熏,摸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新手学习刚入行 学习了  楼主威武

网友:
维修小白学习下,多谢  多谢 多谢!!

网友:
无机性电容在苹果手机上坏的还是比较多的,大家多注意注意,电感坏的不多,都是性能不良导致的多。

网友:
现在的笔记本这种问题蛮多的,没想到手机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负载电路这么多不一定就是WIFI这路短路了,直接测量电池供电脚是否短路或者阻值异常基本可以判断是负载还是电池供电问题了

网友:
短路是最好修的. 最近找不到问题的.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把芯片最后也一起换了,这个习惯好,有些短路受损过的芯片,用不久。再说拆来拆去,有时候也会导致各种问题发生。

网友:
看图                 就知道      用了松香大 法   不错

网友:
有什么好方法 可以 迅速判断 是哪里短路啊

网友:
大短路一般电容坏的比较多吗。。。还是芯片坏的多写

网友:
这tm的不好找的,基本上batt和主供电值正常就考虑到,这些二极管后面的电容呢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加分奖励。这个图纸还是要看的。漏了一个电容还藏起来了呵呵

网友:
新人学子中,不过我怎么看不到图片呢?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点位图,迅位搞得吗

网友:
短路的地方有时候好找,有时候不好找啊

网友:
加原理不错的 ,支持一下 楼上的

网友:
大短电容坏的最好修了,一般松香大法伺候,实在不行上嘴唇

网友:
查找故障挺快的,拆下来的芯片我认为可以对照点位测短路的那条线路,如果打值正常芯片应该没问题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谢分享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谢谢分享

网友:
感谢分享啦 维修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大短还好修 只要没烧出洞来

网友:
之前有一个就是大短 查了半天结果是基带电源 旁边烧了个洞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烧机大法。。。。。。。。。。。。。。。。。。。。。。。。。。

网友:
大短都好找,就是小短又不开机的就为难了

网友:
楼主的技术好厉害 理论也好厉害 学习了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2017-08-17):
为什么我所在的用户组不查看 我之前认证过了 只是没发帖和回帖

网友:
不错 大短路机器 就是 烧起来麻烦。。。。有的不好搞

网友:
个人感觉苹果手机的电路不算难 手工很重要 学习手机中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