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H61显示卡99

楼主(2017-07-18):
V星H61屏幕右下角显示99 卡住过不了基本是PS2哪边的问题  一般是排阻问题    今天遇到的是PS2没有5V的上拉供电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左上角出现99数字吧,诊断卡不错,很霸气

网友B:
很给力,不错,你这种有图纸么。。。。。。

网友:
V星主板出现档代码一般是外设和PS/2接口的问题

网友:
V星屏幕右下角显示99灰屏确实是外设和PS2问题,通病

网友:
也就V星卡99是PS/2接口部分的问题,换做别的板子,就是要往PCI-E总线上去考虑了。

网友:
822这次没背锅,822还是不能一棍子打死

网友:
忘记传图纸了  。。。。。。。。。。。。。。。。。。。。。

MS-7788 VER 1.0.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给力,不错,你这种有图纸么。。。。。。

图纸忘了传了   下楼补上了。。。。。。。。。。。。。。。

网友:
还没碰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好像是左上角出现99数字吧,诊断卡不错,很霸气

试了很多种PCI-E 就这种跑的准。。。

网友:
这种问题我修过二次,基本都是PS/2旁边起的排组不良引起.

网友:
只有V星板右下角灰屏显示99,一般是ps2电路问题,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