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 不触发 瞬间出待机电压

楼主(2017-07-18):
待机电流   按开关没反应
板号
  示波器1格1V  时间50ms 测待机3V5V 发现瞬间就掉  这波形3V不正常啊  更换3V滤波电容发现还是一样 懒得查反馈 直接更换TPS51120  等冷却 上电还是老问题    打开图纸 翻看TPS51120  反复测工作条件  22脚VIN   9脚EN5  10脚EN3   21 VREG5   19脚VREG3   31脚TON
29脚EN1    12脚 EN2    都正常啊        拿起示波器  再抓下滤波电容波形    这次调小时间 2MS                 以前抓3V5V 一直用50MS 也能看出来的  这次就看不出来  下次一定注意多多测试  才好发现问题所在    本来是直接秒杀的机器   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正常3V 5V 瞬间波形
   时间一定要设置合适

网友:
有波波 就是好修机器啊

网友:
神器出手天下我有   很好的维修经验    加分了

网友A:
这个示波器用着怎么样 ? EDID信号好抓吗?

网友:
楼主抓波技术杠杠的:

网友:
就是啊   有波波就好  有时候真的能帮上大忙

网友B:
3、 5v电感后面的这种带白色的电容常常出问题,没示波器还真不太好查出来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不错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示波器用着怎么样 ? EDID信号好抓吗?

很垃圾 不好用     6年了    一点都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3、 5v电感后面的这种带白色的电容常常出问题,没示波器还真不太好查出来

这个电容不容易出问题   容易出问题的是电解电容   就那种圆的   这种很少坏

网友:
不错修东西,你的东西比较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很垃圾 不好用     6年了    一点都不好用

哦,凑合着应该能行吧!抓一抓PWM还可以哈

网友:
厉害了,一个滤波电容 性能 不良,这个离了示波器 无法完成

网友:
不错不错··能搞定就好·这故障是秒了·

网友D:
这3V电压一下这么高是怎么回事,咋一看感觉是3V出问题了?

网友:
滤波不炼骨芯片就保护了  像这种瞬间出电压的  芯片最后才考虑  首先考虑  滤波或有短路造成的过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凑合着应该能行吧!抓一抓PWM还可以哈

是的   抓掉电 双通道 就特别难用 不灵敏    掉电多次 有时候抓不到   所有 只能拿来测PWM  和上电信号 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3V电压一下这么高是怎么回事,咋一看感觉是3V出问题了?

示波器 垃圾        我也是忽略了这点 就先修3v     最后才找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