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1N 开机断电,要断开电源才能继续触发

楼主(2017-07-18):
主板型号:昂达H61 VER:5.0
维修过程:这是同行修过的板,开机2秒左右就断电保护,要断开电才能继续触发,经检测发现内存供电芯片旁边有个贴片电容短路,直接去掉后正常, 开机还是没显示。变成了开机10秒左右断电,不上CPU时不断电,经测CPU电压.0.6V ,内存1.56V ,VCC1_05_PCH 只有0.4V,参考电路图
发现LM358L第5脚电压只有0.4V,问题出现在分压电阻,原件3K和1.4K电阻难找用4.7K和2.2K代替,再次通电,VCC1_05_PCH出来了1.06V,上CPU开机正常显示。为方便大家维修上图

网友:
1.05没有这个故障相当好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