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10 老是要刷BIOS 才能加电。

楼主(2017-07-18):
联想 G410 老是要刷BIOS 才能加电。  过段时间 又不加电了。又得刷个BIOS 才好

网友:
换芯片了没?换了还一样的话查BIOS芯片的数据和时钟脚

网友:
换bios芯片在刷  还不行 话  查rtc电路

网友:
芯片了没?换了还一样的话查BIOS芯片的数据和时钟

网友:
我还觉老是重复出现也是应该换个BIOS芯片再查RTC电路,是不是无法保存信息

网友:
  这种情况 就应该直接换掉BIOS芯片

网友:
换bios  检查主板电池是否没电了~~~~

网友:
换BIOS芯片试试。曾经遇到过换完刷程序就好的

网友:
估计是RTC电路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