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820-3476-A进系统4秒时间USB 键盘触摸板失灵

楼主(2017-07-18):
  苹果A1502 820-3476-A进系统4秒时间USB 键盘触摸板失灵,,什么问题,,在按住option这个时候键盘触摸板都可以使用,,进系统后4秒失灵,,求解决方法,,,bios刷过。。。系统装过。。。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楼主解决了说一下

网友:
楼主等你们有遇到同样情况的那?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5559-1-1.html这个人的问题跟我的也一样,,,求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先把键盘代换下,如果不行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机器键盘触摸板都换过。。。USB也无法识别。。。键盘触摸板拔掉用usb键盘一样就死住,,只有键盘大小写灯可以按着亮了灭了。。。。

网友:
应该是桥的问题了   桥管理usb

网友:
我觉得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广达的DOS下键盘有功能  系统下没有的

网友A:
USB_TPAD_N键盘触摸板usb失灵应该就是南桥这边缺少什么型号。。或者南桥出问题,,个人感觉应该这样。。。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这样情况得?

网友:
之前修过类似的  按OPTION选盘符 键盘 触控都正常  进系统就都不能用。记得是大工程  PCH 还是CPU给忘记了。也是痛苦中 修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_TPAD_N键盘触摸板usb失灵应该就是南桥这边缺少什么型号。。或者南桥出问题,,个人感觉应该这样。。。 ...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接了个一样故障的机器。

网友:
没有解决。。。。。你有遇到过吗?

网友:
进win,或者PE试试,不一定是桥的问题,以前修过键盘触摸在MAC下不能用,在win可以,主板问题

网友:
触摸板先换一下看看,中断信号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