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不触发维修非通病,版号:k43ly rev:5.0

楼主(2017-07-18):
接华硕X44H,版号:k43ly rev:5.0主板,测试主板接电源待机无3、5V。上网查通病。“1点:待机3.3V和5V正常 3.3V在EC边上电容上量最好  5V在RT8206A的7PIN量 如果都正常 刷BIOS OK 。2点:这个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量EC边上的电容很多只有2.0V左右 一般是EC 左边有个5PIN的管子 管子上面写的25R8 是这个管子坏了 这个管子负责把5V电压变成 3.3V  可以直接用小二极管代替就行 二极管本身有0.2到0.8V的耗电量 最好找0.8V耗电量的 把它降到3V多就行 还有这个机子网上是找不图纸的”查了这些,跟我毛病不一样,我的待机电压都没有。      测试待机芯片RT8206A,测7角LDO有5V,测试14、17角3、5V开启角,试波器有时瞬间能测到开启但马上掉了。 {C7`1E`C9R(7~

 会员3542052元2022-11-24 11:32
 会员4669902元2022-11-5 16:41
 会员6074232元2022-10-19 14:29
 会员6074232元2022-10-19 13:27

网友:
没图纸是不好搞   还好有点位

网友A:
一般华硕的没有点位基本也是死翘翘,图纸没有还可以找同芯片图纸参考一下 。

网友B:
这种问题用点位图修 很好修的啊  秒杀的故障

网友:
有点位 感觉质地信号的名称  记不住那些英文信号的话也很难修的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     小弟是新手   学习了

网友:
楼主基础好啊

网友:
LZ技术没得说从那学习出来的

网友:
这个问题也碰到好几个,有个N73SV的图纸可以对照一下。。。

网友:
这么好的帖子 没人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     小弟是新手   学习了

请问你学到了什么  ????????

网友:
华硕没有点位没图子 真心不好修啊

网友:
摸这样弄了之后,电池切换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华硕的没有点位基本也是死翘翘,图纸没有还可以找同芯片图纸参考一下 。

这话说的对,有点位然后看接近的图纸参考,比较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用点位图修 很好修的啊  秒杀的故障

那要看是谁。没有什么维修经验的就要一步一步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就是高手     小弟是新手   学习了

同问!学到了什么?点位图使用方法还是参考图纸还是维修技巧?

网友:
基础好不好不清楚,认真的态度值得学习!

网友:
给你加加分吧,1.5天,我还真有体会,我正在修一个进水的,不知道好搞不,也是华硕的。

网友D:
楼主思维明确,技术一流,我想问问,这样的问题你们遇到过没,开机黑屏,有背光,外显,内显都一样,所以电压正常,能开能关,屏是好的,在此关机,在上电,屏就会闪,白蓝颜色闪烁,跟楼主机器一样型号,这个显卡芯片是不是很容易坏了AMD 216-0809000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思维明确,技术一流,我想问问,这样的问题你们遇到过没,开机黑屏,有背光,外显,内显都一样,所以电 ...

内外都灰屏,能正常关机,这个显卡容易坏,加焊不行,只能换的看看。

网友:
换显卡不如直接换板子。JS太多了。显卡芯片不稳当啊

网友:
华硕就图纸不好找,修其实不难,没图纸,要找资料,太麻烦

网友:
楼主思维明确,技术一流,楼主思维明确,技术一流,

网友:
哇楼主 技术可以啊  这个问题 很难修的

网友:
没图纸是不好搞   还好有点位          习惯了就好

网友:
楼主厉害了 这个问题很难修的 v

网友:
进水的 有点位就是好呀  没点位 没本法了

网友:
给你加加分吧

网友E:
AC_IN_OC#这个电压我不是很理解,看来是没有电压才出发的哦

网友:
这个信号 是不是排阻爱坏的那个信号啊 asus 有时真是修到崩溃

网友:
基础牢靠 佩服佩服  现在的机器是越来越难修了

网友:
厉害啊,没图纸都能修的好,果然功夫深

网友:
引用 网友E:
AC_IN_OC#这个电压我不是很理解,看来是没有电压才出发的哦

这个是适配器检测信号,后带#就是低电平有效,意思是没电压时就是插入了适配器,有电压时就是没有插入适配器。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有耐心,这一天半是值得的,以加分

网友:
技术不错啊,很厉害哦,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这机器AC_IN_OC#信号 我也修过不少 有点位 基本很快修好

网友:
焊接基本工不错,感觉几个焊接的几个地方 焊点都不错很漂亮

网友:
ASUS的机子没有图纸修起来费劲,能把机器修好都很牛。

网友:
楼主技术功底深厚呀,华硕的没图纸,确实不太好修

网友:
赞一个,支持原创,学习了,认真学习

网友:
楼主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帮同行修一台笔记本,多少钱,,,,,,

网友:
楼主的 技术好厉害啊 理论也好扎实 牛

网友:
写这么长,示波器也用上了,不容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