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维修一台宏基V193HQV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7-07-18):
今天来了一台宏基V193HQV
问题为不开机,接过液晶后通电试机,按开机键没有反映。拆机,拆完后发现已经修过一次,高压板换了通用的,而且还烧了比较厉害。
烧到糊了还鼓了包,把高压取下高压,通电试试,
没有反映,测12V和5V,没有电压,把电源板拆开看看,电源板也烧了,场管挂了,驱动芯片也挂了,型号也看不清了,看的清估计手上也没有,哎~把电源板换个通用的,对板接线,咦~~,电源板和驱动板还有个3.3V的电压,通用电源板只有12V和5V,没有3.3V,不要3.3V看看行不行,结果是不行的。没有3.3V只能改一个上去了,再料板中找来了一个5V转3.3V的接上,在驱动板接不好接只能在电源板接了。

改好后通电,按开关键指示灯亮了,也会自动转灯,接上高压板,咦~~灯管没有亮,测量灯控开启电压为 0V,把高压板开启脚到驱动板的线断开,再从电源板改好的3.3V中飞一线到高压板开启脚,灯管亮了,接上信号画面出来。心想这不会是驱动板也挂了吧,这真是除了屏全部都挂了嘛,坑啊! 本想把驱动板也换了就算了,可是刷了好几个程序也没有正常显示,只出全屏  红 绿 蓝 就没了,可能我手上的乐华板子的程序不够多吧!没有找到合适的。那就只能修好原来的驱动板了,RTD2270的主控。跑线看看有没有到什么三极管啊或电感和电容坏的,直接跑到了主控途中没有三极管只有一个对地电阻和一个对地电容就进主控,因为驱动板是有很多黑色的丝印挡着线路,只能用砂纸刮骨再跑。如图:

发现开始跑线没有跑错,看来开启信号是从主控直接出来的了,主控出了点问题,看料板的2270ic好的都拆完了,手上没有2270的ic,少了一个灯控开启电压就要找一个代替才行啊,嗯~屏的供电就可以做灯控开启电压了,飞到屏的供电处,开机可行,只不过屏和背光同时工作时,发现开机时背光会先亮,给人的感觉就开机一瞬间会有闪一下的感觉,虽然很快,那就添加点零件上去,高压板的灯控开启电压有3V到3.5V就够了,加装好如图:
加装个二极管是为了减少屏的供电的干扰,电容是减慢背光的发光时间,贴片电阻是降压分压,很简单吧。虽然还有,不过不怎么明显就好,如果想完美杜绝这种问题只能用单片机控制先后了,不过要写程序,维修起来就更加费时了,估计客人是分辨不出来的,改好的安装图
花了不少时间去搞,最后还是修好了,虽然在我心目中不够完美。亮机图

程序提示:内涵3个不同容量的储存芯片程序要对应驱动板的3个不同的储存片刷入即可。

内涵3个不同容量的储存芯片程序要对应驱动板的3个不同的储存片刷入即可。

网友:
不错,三端稳压芯片改电压,RC电路延时。

网友:
好吧 以前都是让客人换板 或者退了 现在可以试着修下

网友:
今天没分加了  支持一下  这个帖子很有意义!全修了一遍!

网友:
这样改的话
会不会稳定性 差点

网友:
稳定性 有待考验··  不过 技术还是····牛逼

网友:
LZ技术真是厉害。学习了。这样的话,给客户报维修费的报多少啊。

网友:
大神啊,原理好清晰,改板信号以及电路都棒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