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开关瞬间电流3-5A以上,判定主板短路

楼主(2017-07-18):
首先取下主板(裸板),仔细观察有无烧坏的元件。 烧机法:裸板——接电源接口——或者找一个供电点(最好电源附近)飞一根导线接上可调电源正极——可调电源负极接主板地线——打开可调电源电压从1V开始上调——观察并调整可调电源电流(从0开始)——手摸主板上元件——发烫元件损坏——更换(电容、场管等)
主板

网友:
cpu旁的烫,换掉还是不行。。。3v短路难找

网友:
短路故障 找故障点很简单 就看哪里坏 怎么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