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主板你们最怕遇到什么故障的?

楼主(2017-07-18):
不知道大家修主板故障遇到什么故障,又是怎么解决这些故障的呢?我修版最怕遇到那种不定时掉电,不定时重启,死机,白屏,等一些看不见的故障。不知道大家一般遇到这种故障都是怎么修的呢?求大神赐教

网友:
我记得有些不跑马 不定时重启 不稳定的主板最头疼

网友:
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些故障的,应该有修好的吧

网友:
当然,我也怕,都是找论坛里的通病,要不就是先找大部件拆拆看。IO,电源管理,这些容易看到的。

网友A:
不定时掉电,不定时重启,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定时掉电,不定时重启,死机!!!!!!!!!!!!!!!!!!!!!!!

这种故障你一般是怎么修的,我也最烦这种的

网友:
当然是软故障最怕啊。其它都还没什么

网友:
最怕的是随机掉电 没有规律  ................

网友B:
我修主板最烦的就是桥问题,别的我都不怕,因为我没有BGA焊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修主板最烦的就是桥问题,别的我都不怕,因为我没有BGA焊台

其实台板桥坏的很少,一般都是虚焊的多

网友:
不定时故障,时有时无,当时有问题去了以后又好了  诸如此类来回折腾不便于观察的问题

网友:
不跑马 不定时重启不跑马 不定时重启

网友C:
不稳定的一般还是等他出问题的时候好修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稳定的一般还是等他出问题的时候好修一些

我们能等客户等不了啊!能怎么办?

网友E:
最怕不跑码和摔过不稳定的机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们能等客户等不了啊!能怎么办?

等不了就没法了   一般说清楚情况还是会留机的

网友:
坐等 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最怕不跑码和摔过不稳定的机子

  不好修                我最怕软启动

网友:
我怕 软启动 问题的 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