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进水机

楼主(2017-07-18):
6s进水不开机,开始单板夹电200ma短路,后来拆掉短路芯片u4040和射频接收芯片,加电不短路,开机后电流0到300MA来回跳,我把主板上的电容全部测了边都好着。松香大法把主板全部熏了边还是找不到问题。没有思路,求助大神!

网友A:
动到基带CPU,基带电源部分东西了。6S开机要先验证基带的。你又动了基带部分,所以,你查一下基带周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动到基带CPU,基带电源部分东西了。6S开机要先验证基带的。你又动了基带部分,所以,你查一下基带周边吧。

我记得没有安基带是不停重启,我那个不像是那个电流。

网友C:
能上屏看看吗?0-300M直接来回跳变还是重起跳变?6S基带不正常差不多是这个电流。进水多看看换个的件周边电容吧。试试连机刷机

网友D:
强制duf刷机怎样?能联机不,总线,不行拆硬盘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没有安基带是不停重启,我那个不像是那个电流。

是重启啊。你这个是卡电流吗?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屏看看吗?0-300M直接来回跳变还是重起跳变?6S基带不正常差不多是这个电流。进水多看看换个的件周边电 ...

300的确亮屏的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强制duf刷机怎样?能联机不,总线,不行拆硬盘试试

对,,是这个思路。和我想的一样。

网友:
听说6以上  凡是大面积进水的都会报废

网友E:
I2C总线和硬盘  CPU供电查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重启啊。你这个是卡电流吗?不重启???

就是是指针0到300来回摆动,摆动速度大概2秒,摆一下,搭屏不会亮屏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屏看看吗?0-300M直接来回跳变还是重起跳变?6S基带不正常差不多是这个电流。进水多看看换个的件周边电 ...

搭屏不亮屏,师傅说是上盖问题,让我换了主板背面最左边屏蔽罩剪开下面的两个1.8v的电阻,换后还不行师傅说不修了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上屏看看吗?0-300M直接来回跳变还是重起跳变?6S基带不正常差不多是这个电流。进水多看看换个的件周边电 ...

搭屏不亮,师傅说是盖子问题,不修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2C总线和硬盘  CPU供电查下看有没有问题

我测了图纸上提示的不开机14路供电的对地阻止都好着,有一路cpu的阻止23凤鸣档响是正常的吧?cpu供电怎么测,是单板开机电流0到300跳,就去测cpu的所有的供电电压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I2C总线和硬盘  CPU供电查下看有没有问题

查了阻止,它们的阻止,阻止好着,供电是不是不一定就好,所以要查一下

网友C:
电流来回跳动能联机吗?也可能是有电路电压降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I2C总线和硬盘  CPU供电查下看有没有问题

查了你说的它们的阻止都好着,是不是阻止正常,它们的供电不一定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E:
I2C总线和硬盘  CPU供电查下看有没有问题

你说的这些我只测了对地阻止都正常,阻止正常是不是供电不一定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来回跳动能联机吗?也可能是有电路电压降低了

我试了不联机不亮屏,手机已经退了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流来回跳动能联机吗?也可能是有电路电压降低了

不能联机,这不亮屏幕,机子已经退了不修了

网友: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看看各位朋友的经验省的自己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这些我只测了对地阻止都正常,阻止正常是不是供电不一定正常?

阻值正常不一定有电压,先测一下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图纸上提示的不开机14路供电的对地阻止都好着,有一路cpu的阻止23凤鸣档响是正常的吧?cpu供电怎么 ...

你说的这路是CPU供电吗?如果是说明短路了

网友:
哪里进水严重就重大检测哪里,,,